楼主(2014-05-28):
我这有两个三菱PLC的程序,一个是6669步,一个是在它基础上经过修改的6668步,只差这一步,但是我不知道这一步差在了哪儿,怎么能快速的查出来,或者是对比出来?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可以自动对比的

网友B:
程式A --->PLC
程式B --->PC
打開程式B--->線上 ----> PLC驗證
不同處會以紅色顯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式A --->PLC
程式B --->PC
打開程式B--->線上 ----> PLC驗證
不同處會以紅色顯現

离线也能对比,先打开一个,然后工程--效验

网友C:
校验,学到东西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搞,就只能看两个程序一千步那里的程序相不相同,相同的话再看两千步,直到找到不同的步,一个校验就搞定了所有的东西,厉害啊!

网友D:
软件操作说明有几个真正看过了?

网友E:
校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