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Q系列PLC为什么在程序中只有触点而没有线圈

楼主(2014-05-28):
比如说m1000 他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辅助继电器啊
求解答

网友A:
这个需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如果是一般的中间变量位地址,是可能在编程中最终没有使用到该位的操作,(没有线圈)只能说明它的触点是无法动作的;但是你还需要查找一些组合位元件的操作情况,如;K1M100的类似操作,如控制程序如下
【mov k1 k1m100】,这样相当于把M100给激活了。

网友B:
除了楼上所说,还有就是在触摸屏或组态软件中作为开关使用了

楼主:
这个真的还知道,看来是我懂的东西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