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水泵,水压仪表指针会抖动吗

楼主(2014-05-28):
各位前辈:
大家好!我想咨询下用台达变频器VFD-M的PID功能控制水泵,水压仪表指针会抖动吗?振幅很小。我参数P115设置为00,就不会抖动,设置成04就会抖动。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仪表质量不行 换好的
常熟工控

网友B:
我都是用台达VFD-F系列的变频器来恒压供水的,效果很理想

楼主:
请教下楼上的,你那水压表是如何显示呢?是恒定不动吗?烦请告知下,谢谢!
常熟工控

网友B:
正常用水情况下恒定不动的,但如果突然关掉阀门出现水锤的时候也要振动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我参数P115设置为00,就不会抖动,设置成04就会抖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