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怎样用U盘考昆仑通态触摸屏的数据。

楼主(2014-05-28):
屏幕是用的TPC7062TX带U盘功能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
欧姆龙代理:www.ztotal.com.cn

网友B:
我前几天用U盘复制一台TPC-7062KX程序时不能识别U盘,用1062KS试还不行,后来用读卡器才可以。

网友C:
对U盘格式有要求的

网友D(2014-10-01):
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