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本人毕设要求用Q系列实现温度控制,速度控制和报警,求大神帮助!

网友A:
问题不详细,看样子你白学了。
1、温度需要模拟量输入或热电偶或者热电阻信号,信号需要传输到PLC,那么你就需要配一个模拟量模块,无论是0-10V电压还是4-20mA电流,亦或者直接是热电阻或热电偶,反正是需要一个模块采集信号了。除非你用的是RS485通信的温度传感器,即使是485通信,PLC上面也需要加一个对应的通信模块了。
2、以上只是温度采集过来,那么你读取到温度数据后怎么弄呢,你控制个么东东咧,编个程序输出IO信号,还是输出模块量信号,就搞不懂你想要干啥了。最简单的就是“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那么输出线圈Y0”,Y0接一个灯或者接某一个执行器件都可以,证明温度过高,这是最简单的范例了。
3、关于速度控制:通过PLC控制电机还是什么,变频电机还是伺服电机亦或者步进电机
4、报警就不用说了,根据你逻辑来写

实在写不下去了,今天还算心情好果两句。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楼主:
我确实没学过。。。是毕设的时候分配的课题,老师给了个程序,但是看不懂,我可以发给你,看完了能不能帮我讲讲??

楼主:
我qq:1768157177,你加我,我把详细要求和老师的程序发给你,程序没注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qq:1768157177,你加我,我把详细要求和老师的程序发给你,程序没注释

谁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