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大家好,我是新成员。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三菱PLC仿真的时候老是不对呀,你们仿真没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看看我下面这条语句

Y0为什么不接通呢?根本没有道理呀,这些天一直在学PLC,老是遇到这种问题,触点全接通但线圈没反应,太变态了!求解答,
(另外,程序我已经检查过了,前面用了是IST指令,此程序是书上的教列,所以没有问题)
各位吧友,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帖,由于时间问题,我没能给大家回帖,非常抱歉,头一次在论坛上发帖,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多人帮助,真心感动。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也觉得值了,毕竟自己没能把所有程序给大家看,也是自己的问题。现在,我把程序完整的传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意见,究竟错在哪儿了?
程序其实很简单,有经验的吧友很快就能看懂,就是一个总的IST状态初始化指令,跪求大家再次相助,不吝赐教! 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16

楼主:
请大家出出主意好吗?感觉仿真真的是个比编程还难一百倍的事情啊!处处是漏洞,都是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的问题,你们真的没有遇到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大家一起讨论讨论不好吗,不管会不会都说说啊

网友A:
第一:你在这条程序之前就已经把Y0置位了,你要知道PLC程序是从上到下扫描的
第二:你可能用了MC主控指令
第三:可能你接线有问题
第四:你根本就没发完程序,怎么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第五:你的态度不是很好,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有空啊!学习就是要谦虚。

网友B:
我去,你就发一个截图,谁看的懂,肯定是你程序有问题

楼主:
首先对您的回答表示非常感谢。
态度问题我会改正的。
因为是第一次在这个论坛上提问,所以比较急……
可事实上,这个问题确实把我逼疯了,因为每次仿真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一条线路上触点全部接通,但线圈它就是不得电!就算把线圈强制置位也置不了啊!我承认自己水平很原始,可在网上竟搜不出类似的提问,难道真的只有我一个人遇到过吗?
还有,我您的提示查了一下原因,发现下面这条指令的Y0是第一个Y0,前面没有置位,也没有用到主控指令,而且只是用软件进行仿真,所以不用接线,接线错误也不存在了……
无解了……

网友C:
提问者的问题就是一张图片

上图就是提问者的附件。
没必要让热心回答者下载解压缩。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提问,所以上传图片也不是很会,对不起,请您见谅,上传了几次都失败了,只好出此下策……我的问题,您给点意见吧?

楼主:
对了,您的那个截图怎么直接上传到的呢?请指教

网友A: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56.html
重新下载一个版本来安装吧

没有实际试过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可能是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D:
看看你是不是在只读装态呀。

楼主:
不是啊,是监视模式。
读出、写入、监视那些键鼠标都都被我按烂了,其他的触点还是有反应,一出问题多半就是线圈不通……
唉,要崩溃了,程序都检查N遍了,真没错

网友E:
那个梯形图全部呢

楼主:
不是全部,就这一条语句,Y0也接不通。你说,是不是逆天了?

网友F:
看上面这个图片感觉Y0是不应该有反应,X022接通了,X004和Y1都断开了啊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G:
全部拿上来大家看看。
好的,谢谢您提醒,马上上传,请您有时间看一下,能找出错误所在,感激不尽!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H:
有时候PLC程序没问题,可是仿真就是过不了。等会儿再打开,又ok了
所以我觉有时候仿真程序也有问题(前提你程序要保证没问题)

网友I:
多看资料

网友A:
你把你有问题的程序的那一段单独拿出来试一下,如果有问题就证明你的仿真是有问题的,如果没问题就证明你程序肯定不行。

网友J:
執行Check Program 看看有沒有問題,
檢查是否有其他方式重複使用Y0(例如mov的指令),
如果已經寫入PLC用監視模式,
確定PLC是否在RUN的狀態下。

网友K:
重新下载仿真软件安装,再试一下应该好的!!
David

网友B:
安装三菱WORKS2软件试一下

网友L:
請用check program,
Y0應該重覆使用

网友M:
仿真是没有的问题呀,记得要传完整的程序才方便分析,如果单独这一行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N:
基本上只要上传整个程式,一大队人可以帮你解决。 。只上载一段截图让人猜

网友O:
我的可以呀。

网友O:
楼主模拟的时候PLC可以处于STOP状态,改成RUN就可以了

网友N:
有很多可能性 , 问题是楼主只上传一小段让人猜
1。PLC处于STOP状态
2。程式有用到MC, Jump, CALL, etc... 等指令。 导致Y000 没有扫描到。
3。重复使用Y000
4。程式有问题, PLC 已经报警,
5。等等等

网友P:
程序的问题,想用步进方式编程的话需在每小段前加(STL   S**)指令,这样就可在每小段内分别进行直接输出,按现在的程序是普通的顺序扫描方式,虽然看条件S0接通,后面的条件也接通,但在后面的程序中也有Y001的输出(接通条件未满足),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该位未输出。或者全部用置位/复位的方式也可以。使用步进指令编程示例如下:
(前面程序略)
LD X17      OUT  M37
STL  S0(添加)
LD  X20    SET  Y004
LD  X21    RST  Y004
LD  X22   ANI X4  ANI  Y001  OUT Y000
LD  X23  ANI  X5  ANI  Y000  OUT Y001
STL  S1(添加)
LD  X16  SET S10
STL  S10(添加)
以下程序略,与上述相同,
RET(步进程序结束)
END
上面的指令时编程器输入,现在都不用编程器了啊,我知道前辈的意思,就是要让PLC“明白”这是步进指令而不是普通指令,好让PLC按照步进指令执行方式进行执行。
问题是,现在采用软件编程,一般直接画梯形图,步进指令(如S触点)在梯形图中都可以直接画了,无需额外操作啊。
不过有一点,S触点一般是胖触点,而软件写进去没有体现,不知道是不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