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指令求教

楼主(2014-05-28):
求大神详细说明:
scl、apr以及一般的数据乘除,3种数据处理,异同点和优缺点!!!
比如,我想把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温度或压力显示,3种都可以实现,有没有大神大能伸出援助之手!
万分感激!!!

网友A:
三种都不要用!自己编写一个ST功能块,不管是实型还是整型亦或者数据超过9999(SCL指令对转换后BCD码的限制)都能进行数据处理!以下附件是一次函数Y=K*X-b的编写,即输出Y根据输入X进行一次函数变化,解压后按照下图导入即可!仅供参考!(注:PLC必须有功能块功能,且支持ST语言,CP1H支持)
大哥,你这个X1、X2、Y1、Y2怎么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