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安装欧姆龙的CX-ONE时,提示。

楼主(2014-05-28):
安装欧姆龙的CX-ONE时,提示。
。是啥问题啊。
知道的请提示。

网友A:
提示画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需要先安装dotnetfx,安装好这个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B(2014-08-01):
我安装欧姆龙的CX-ONE是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提示不管怎么安装都不行,只有重新安装电脑系统,问题解决。
相互学习

网友C:
从网上当一个.NET Framework 1.1后装到电脑里OK

网友D:
4楼正解,但是CX ONE里自带了NET Framework 1.1的,
楼主是在安装时问你装不装NET Framework 1.1,选择了no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