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8):
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图;假设我现在有一个PNP的接近开关,棕色+VCC线、黑色OUT线、蓝色0V线;为什么两张图的接法是不一样的?我按照第二张图的接法是对的,对第一张图不太理解。。。求解答

网友A:
第一张图片也正确的,NPN;PNP可以理解为是对于输出点的电流方向来说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电位的高低。

网友B:
請百度NPN和PNP的不同

网友C:
pnp型为正输出,    npn型为负输出

网友D:
两张图片都正确。
上面图画的是外部负载接的位置,下面图是接近开关的内部原理简图。
内部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对NPN负载接在正电源和OUT间。对PNP负载接在负电源和OUT间。
两者都是负载和三极管串联,只是NPN与PNP的电流方向不同,所以才有负载的另一端有接正还是接负的区别。

楼主:
喔,我能在请问一下么,按照第二张图,我手上的接近开关的三根线接到我PLC三个端子上,24V、0V、信号端;我图上设计也是24V和信号线端等电位的。那按照第一张图,他上面负载和24V连的,请问这个负载指的是什么?这三根线应该不是接到我PLC上的吧?它们是接哪里的?

网友E:
看来阁下基础要加强, 简单一点。如果您使用欧洲的 PLC 如西门子,pilz 等等,使用第一张图的 PNP 传感器,
如果使用日系的 PLC 如三菱,使用第二张图的 NPN 传感器。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C:
你首先要了解你使用的plc是pnp的还是npn的.这样就有选择方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两张图片都正确。
上面图画的是外部负载接的位置,下面图是接近开关的内部原理简图。

正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三根线应该不是接到我PLC上的吧?它们是接哪里的?

三根都要接。24v和0v接PLC对应的24伏电源,黑线(输出)接到所需要的PLC输入点上。当然也可加小型继电器。

网友G:
现在有一种两用的!npn.pnp都可以的!

网友H:
简单来说  PNP 相当于 正极是公共端 NPN相当于负极是公共端   你可以这样理解: 三根线(棕24V+) (黑OUT) (蓝24V-) 那么 电源是必不可少的吧 (黑)和(蓝)接24V电源没有疑问  至于(黑)线 当传感器是PNP型时 接近开关导通 (黑)线是和(棕24V+)线之间是接通或者断开   当传感器为NPN型时 (黑)线 和(蓝24V-)线之间是接通或者断开
每天一点点

网友I:
要看你的PLC公共端COM是+24V还是0V, NPN负载接在正电源和OUT间。对PNP负载接在负电源和OUT
David

网友J:
基础知识需要巩固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K:
关于三线制接近开关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