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公司的买的设备使用的三菱Q02UCPU 选用的CC-LINK模块QJ61BT11N的配置。
MT6070IH触摸屏报警信息:P/S_IF_LINK_ERROR。
检查QJ61BT11N模块和4个远程模块AJ65SBTB1-32D。AJ65SBTB1-32T没有报警。拨码位置和图纸上对应没有问题。信号输入输出正常。供电电压没有问题。
程序没有动过。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引用楼主百度于2014-05-29 00:08发表的 Q02UCPU 维纶屏幕MT6070问题请教 :
   公司的买的设备使用的三菱Q02UCPU 选用的CC-LINK模块QJ61BT11N的配置。
MT6070IH触摸屏报警信息:P/S_IF_LINK_ERROR。
检查QJ61BT11N模块和4个远程模块AJ65SBTB1-32D。AJ65SBTB1-32T没有报警。拨码位置和图纸上对应没有问题。信号输入输出正常。供电电压没有问题。
程序没有动过。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有何见解

上图上程序?

楼主:
问题找到了。报警来自于人机界面的登记报警信息。是PLC的输入信号触发的报警,跟韩国要PLC和HMI源程序。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