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同步同速

楼主(2014-05-29):
我是的纸上印花的设备,有二个变频器,一个同步器,二个轴,大轴的周长160MM 小轴130MM 要实现同速,又同步,怎样接线和设置

网友A:
請先定義同步和同速,你的目標是想達到何種程度

网友B:
同步和同速是两个概念!!你要考虑清楚!!!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同速比较好实现。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