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系列PLC+台达变频器+编码器如何控制电机精准正反转

楼主(2014-05-29):
如题:台达ES2系列PLC+台达变频器+编码器如何控制电机精准正反转?最好有程序实例。

网友A:
低速下没问题,速度起来后,在惯性作用下是没进度的,还有就是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也是误差来源。

网友B:
用ve加张pg卡吧

网友C:
C2000+PG卡,PLC可以不使用!

网友D:
精确的话要用伺服电机吧,变频器控制电机精确不了

网友E:
好控制,如楼上所说精度不高。
相信自我!

楼主:
各位有相关的程序实例吗?精度可以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