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用的是WORK 2编程软件  自带智能模块设置 参数设好都写入了  输出4个通道都允许 都为4-20ma  开关设置和参数    自动刷新的寄存器也设置了 W301-W304
程序也写入了  模块起始I/O地址是E0  监视查看   缓存 1和2通道都是有数字变化的  YE1-YE4都置ON了  XE9 XE0也置ON了 都是监视的到的  但是 现在外部 都是没有电流输出   接线也没问题  16 17接的是 24V 16+ 17-   输出 通道1  接 3 2  3是+ 2是- 。。。。。。。。。。。   求高手解答   昨天试验了一天还是不行 电话给三菱客服打了 10几个   还有什么可能的情况吗?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求解答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基本问题你都试了。 那就硬体坏咯 。检查24
我建议你上传你的设定和程式。 其他人比较容易了解和帮你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网友B:
    W301-W304 有給値嗎?
  •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楼主:
    解决了!打了10个客服 最后一个终于给出了一个 不一样的参数要调整的 是PLC参数 里面的开关设置 5个开关设置  在4个通道都为4-20ma的时候 必须都设为0  分享哦! 希望能帮到以后的朋友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