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最近搞了个QD75P4,QD75P4所有的参数都用PLC程序写进去~总是报警~应该怎么整啊~哪位大侠指导下啊~感谢啦~~~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B:
用GX-QP软件诊断一下.;通过报警代码查看原因,可以先看看里面参数是否有红色提示的.
这个模块参数都用PLC写的话是挺麻烦的,不如用QP写方便。减少PLC编程的工作量;

网友B:
描述:参考的截图
用过QP软件吗

网友C:
引用楼主3462528于2014-05-29 14:27发表的 QD75P4怎么整啊~被整疯了 :
最近搞了个QD75P4,QD75P4所有的参数都用PLC程序写进去~总是报警~应该怎么整啊~哪位大侠指导下啊~感谢啦~~~

上图上程序?

网友D:
用GX-WORKS 中的智能模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上程序?

版主~我做了差不多了~最后才发现用JOP把数据放入QD75P里面
一断电就数据全没了~应该用什么指令把数据写到FLASH ROM里面啊~

楼主:
最后把电脑系统搞成XP的了~能装了~基本都搞定了~现在就是QD75P不带断电保存~哭~~

网友E:
所有参数用PLC写入有个好处就是当定位单元故障时,及时更换即可,不必担心参数及定位数据的丢失,PLC中有专用的读写指令,建议仔细查阅QD75P的说明书,确定定位单元所占用的通道地址及控制其每个参数所对应的地址位;不过该做法要有心理准备,程序的编制很繁琐要有足够的内心和毅力。

网友F:
这个应该挺简单的啊 也有中文说明书 且看且学习
  • 下载积分:+1(sb552200)

网友G:
    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