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cp1e的解密读出显示看不懂。如图

密码是多少啊。咋算的。

网友A:
   删除密码的,哪有什么密码给你显示和计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顺便问下
为什么我连不了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
为什么我连不了机?

usb驱动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下
为什么我连不了机?

还有一个可能,USB通讯线问题或者PLC接口原因。

网友E:
引用楼主周红军于2014-05-29 15:28发表的 cp1e的解密读出显示看不懂 :
cp1e的解密读出显示看不懂。如图 [attachment=121898]
密码是多少啊。咋算的。

跟机返回的数据来看,PLC还在运行模式,这种删除密码的方式是不能解密的,你在解密前要把PLC转到编程模式

网友F:
头像很霸气!
欧姆龙代理:www.ztotal.com.cn

网友B:
还是连不上, PLC可以上传和下载,线应该没有问题的,那可以传送想想驱动也应该没有问题怎么就是连不上呢?接着求教各位师傅。
蓝冰

网友G:
上面的解密软件要9.3版本软件或以上的版本软件,还要借助9.3版本的驱动.才可以联机与解密.可以从论坛里下载.
  • 下载积分:+1(wsir123) 是的
  • 蓝冰

网友H(2014-07-02):
    我的也一样显示求教你要怎样才能解密看到里面的程序我的上载程序时说读保护!

网友I:
    这个软件应该不好用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