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本人有一台HG-SR102B伺服电机,配J4-100A放大器,
     问题:本想将放大器CN1-23脚作为MBR输出信号,那么将由PD24指定输出并要求PD24设为(0005),
  可我误解为PD23指定CN1-23脚将PD23设为(0005),而PD24参数设为默认(000C/ZSP零速度),因此伺服停止时MBR有输出(因为是零速度状态),程序给出运行指令时,伺服启动运行并定位准确,但MBR无输出相当于抱闸没打开,由于长时运行而没有报警导致刹车磨损厉害,并发热导致编码器受热老化。
所以请问抱闸没打开,电机能启动运行吗?

网友A:
抱闸没打开电机能启动运行,调机时见过,电机运行时刹车摩擦噪音比较大,电机负载比较轻,没有报过载,

网友B:
没有打开时一样可以动的

网友C:
能動,但應該有異響

网友D:
如果转速很低的话就会报过载,比如低于10转每分,转速设定高的话一样转,有异声,但是也转不时间长,大概两三分钟还是会报过载,呵呵,亲身体会,把断电刹车这茬忘了,还打电话给人厂家说电机质量不好,让人蹭了一顿。

网友E:
能转,但发热,报警

网友F:
估计快烧坏了吧

网友G:
我试过,可以转,但电机很热,但在低速是会报警,前提是将输出扭矩调小才可以,百分百输出,低速还是不会报警的.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H(2014-07-03):
动是能动,刹着车跑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I:
电流很大,最好是在控制抱闸信号的继电器上再取一组常开点做反馈信号给PLC。

网友J:
一定不要这样做。若不用抱闸,可以给抱闸单接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