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是否可以检测出产品未包膜?

楼主(2014-05-29):
我这生产的产品是白色胶壳,产品外要用包膜包装,因包膜制作质量原因,有时膜上无胶,包膜无法粘贴包装,而有产品没包膜就装箱了。我这是自动产品包膜机。请问各位高手,视觉系统是否可以识别产品没包膜?或是其它能识别的?谢谢!说明一下,包膜是透明的。

楼主:
描述:包膜OK产品
描述:包膜NG产品
我这需要包膜的产品如照片,一个是包膜OK的,一个是包膜NG的,这个NG包膜是有一个胶点没胶导致两折页无法粘上包膜,还有的产品是下边那个也没胶点,导致下边的两折页也无法粘上,还有就是两个胶点都没胶,导致上下两个折页都无法粘上,像这种产品的包膜不完全和未包膜的,用视觉系统是否可以检查出NG产品?

楼主:
看样子,我这个问题把大家都给难住了。做视觉系统的专家是否可以给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在哪里?可以联系Q 312897933咨询下

网友B:
这个有难度啊,你这个薄膜是透明的,又是柔性的位置飘忽不定,你去咨询下基恩士看看有没有办法

楼主:
请做视觉系统的高手给个建议,如视觉系统都无法识别?是否有其它的方法可以识别?谢谢!无法识别产品好坏,真头痛。

网友C:
视觉方案:视觉光源打光,包膜产品反光较强,用视觉系统的二值化功能来区别是否包膜。QQ 41851338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觉方案:视觉光源打光,包膜产品反光较强,用视觉系统的二值化功能来区别是否包膜。QQ 418513387
你好!是否能将详细的说明发给我?邮箱:
Daniel.zhu@salcom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