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9):
这个一直是困扰广大电工的,时刻发生在身边的实际问题,有人总结出电笔寻迹法,针刺法,折弯法,方法可行但有很大局限性,电缆受潮,铠甲电缆无能为力,今天向大家介绍一种较准确查找断点的新发——电容法,大家知道电缆电缆相间总是存在分布电容的,我们就利用这个电容去寻找从外表无法发现的断点,无论是铠甲的,潮湿的都不在话下,比如有50米4芯电缆有一相不通,如图
万用表测出红色线断,用万用表电容档测出AB电容2nf,AC电容3nf,我们知道在电缆中分布电容是呈线性的,按比例就不难算出断点在距B点20米,距C点30米处,所以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值得推广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俺没太看懂。是把表笔放在那个位置测呀?按比例如何算?谢谢。

网友B:
    说得不详细,没明白
    工控菜鸟

网友C:
    应该是在电缆头上找到断了的那根和其它任意一根进行电容测量,测完一头测另一头,得到的电容值相加的总电容值,然后把其中一个值和总电容进行比值,最后总长乘以该比值的到对应电容值的线长,就知道线断在哪儿了。

网友D:
    支持楼主,是个好方法很实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是个好方法很实用的

网友F:
    实验过吗 理论问题

网友G:
    理论上不错,但如果情况是在一个桥架或者地沟里面,多跟并行敷设的电缆,例如从10KV/400V的交流变压器的配电室出来的电缆到同一个车间,并且别的电缆还有大功率的变动负荷状态。这样的检查方式的准确度呢?
    海纳百川

网友H:
    如果是照明线错综复杂;这个方法失去意义;如果是几十平方或者几百平方的线断了;要么明显炸开了;要么人为施工或者重物砸断了;这个方法对于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等等信号线应该有用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I:
    这是给我们找断线口的一个方法,测线的电容需要专门的电容表吗
    还有楼主你用过这种方法吗。

网友J:
我个人认为不实用,有些线楼上楼下,有些几十米,几百米的就不好搞了.
学者

网友K:
好方法,四楼的师付更专业

网友L:
电容法在控制电缆上换是比较实用的,但是电缆的敷设条件错综复杂,有些场合不适应此方法,需要用到专业仪器,
电缆的断路短路击穿等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问我,无偿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M:
理论可行,没试验过。还是要顶一下的

网友N:
此方法我用过 挺准的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那种方法 方法有好多种呢 我已用过好多种方法了

网友N:
谁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