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教一个双速电葫芦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请教一下我厂的行车有一个慢速上升和快速上升,还有一个慢速上升和一个慢速下降的按钮。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要是有电路图的话,能给我发一份就最好了。

网友A:
这种起升机构有两种,一种是用双速电机的就是变级调速的,还有一种是一大一小两个电机的在机械上速比不同实现高低速的,很容易的

网友B:
双速葫芦通常是采用双速电机来实现的。很简单的,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一般快速电机和慢速电机是分开的,就是传动出来传动比不一样。然后快速电机很大,慢速电机在屁股后面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