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富士V8触摸屏的数据线图纸

楼主(2014-05-29):
求富士V8触摸屏的数据线图纸,要串口的!!就是串口与那个好像网线口的那个!!那位有的话,麻烦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A:
网上有得卖,USB-UG00C-T

网友B:
这个属于吃了太空了,USB接口12M下载速度感觉不爽,非要去用115.2K的速度下载。
至于接线图,与早先UG系列的接线图相同,你翻翻老贴就可以了。

网友C:
请问楼上白光V708CD的屏用什么编程电缆,最好给个图片,谢谢了!

网友C:
公司刚好有个报废的屏,想把里面的程序整出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