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隔壁我姓王

楼主(2014-05-29):
松下私服放大器噪音很大师什么回事呢?
连PLC与触摸屏通讯都干扰到咯?
是哪里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有按照要求布线。

网友B:
布线没有按照规定,伺服电机本身的质量有问题,参数设置不当,电机规格型号选择不当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