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在一些工程中,工控机几乎可以完成PLC中所有的工作,使PLC只作为接口使用。这样对整个系统有什么影响?有没有这么做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软PLC, beckhoff很多是这样的,功能很强的,也很稳定   大系统没看到过,小型的绝对没问题
  • 下载积分:+2(ying91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软PLC, beckhoff很多是这样的,功能很强的,也很稳定   大系统没看到过,小型的绝对没问题

    假如工控机死机,PLC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B:
    最怕工控机了,头几年没问题,稍微有些恶劣的工作环境,那机器就跟个神经病样的,叫维护的人哭笑不得啊。
    我们公司工控机的设备,用起来不见得就比PLC的好用,可坏起来绝对是比PLC的频繁,那机器修的哦,恨不得哭啊。而且一块工控板死贵、还他妈特别难找。哪象PLC这么容易维护啊!模块坏了,随便哪里都买得到。
    除了有些地方PLC功能不够的用工控机可以,随随便便用它绝对是给自己找麻烦,哪个公司维护人员对工控机的控制系统不是直摇头的?
    可以这么说:工控机的系统用五年以后,整个系统就变成了一堆垃圾!难用、难修、废品率奇高!
  • 下载积分:+2(ying9189) 好贴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怕工控机了,头几年没问题,稍微有些恶劣的工作环境,那机器就跟个神经病样的,叫维护的人哭笑不得啊。
    我们公司工控机的设备,用起来不见得就比PLC的好用,可坏起来绝对是比PLC的频繁,那机器修的哦,恨不得哭啊。而且一块工控板死贵、还他妈特别难找。哪象PLC这么容易维护啊!模块坏了,随便哪里都买得到。
    除了有些地方PLC功能不够的用工控机可以,随随便便用它绝对是给自己找麻烦,哪个公司维护人员对工控机的控制系统不是直摇头的?
    可以这么说:工控机的系统用五年以后,整个系统就变成了一堆垃圾!难用、难修、废品率奇高!

网友D:
    工控机做个显示 数据记录之类的
    做控制比PLC差距还是不小的
  • 下载积分:+2(ying9189)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公司刚进的几台接近两千万的设备主要控制部分都用了工控机。。 厂家调试期间问题就一大堆, 交付使用后问题不断。。编写的程序功能很强,所有的运行状态每一步都有履历,这点比PLC强,稳定性方面真是不能比。。
  • 下载积分:+2(ying9189)

网友F:
    使用环境工控机可能不如PLC,但现在有一些无风扇和固态硬盘的工控机不知会不会好一些,工控机在做数据处理应该强过PLC,还有视觉系统我知道好多人是直接用工控机编程,使用成套视觉控制器最少都是2~3W。所以设备是一个大的系统,如何设计要已工艺为主。
  • 下载积分:+2(ying9189)
  •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如工控机死机,PLC会出现什么状况?

    1.保持现有工作状态?
    2.复位?
    3.失控?
    假如是第一种状态(可能性较大一些),当PLC需要跟工控机交换数据或获取指令时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