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情况是这样的:

           当AC马达正转或者反转的时候,通过两个KA继电器来控制。

           当这两个KA继电器某一个闭合,AC马达正转或者反转后,伺服马达它就误认为自己收到一个脉冲(干扰),有时候会干扰,有时候不会。

           我们想了很久,把KA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们现在是不允许改变电路。。

           我今天想到一个办法,当AC马达进行正转或反转的时候,用信号控制伺服马达停掉(停掉就算收到干扰也不会跑多一个脉冲),我想使用使能信号。

           但是问题就来了,使用使能关掉伺服马达后,伺服马达处于自由状态,位置会变化。

各位师傅:

           还有什么办法当AC马达正转或反转的时候,让伺服马达锁死不动?

网友A:
重新整理一下你的线路,接线方式,布线方式,元件布置方式,还有你使用的供电方式!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三台机器,都是一样的跑线方式,供电方式。什么都一样,就其中一台机是这样。

网友B:
禁止正转  禁止反转  可好

网友C:
把控制伺服的电源和继电器的电源分开,控制伺服的电源可以用伺服里自带的24V电源

楼主:
请问3楼师傅,

禁止反转,禁止正转

是用什么信号呢?是不是正方向禁止输入与反方向禁止输入?

网友D:
脉冲线使用屏蔽线,然后屏蔽线对地,在不行搞跟铁棒把脉冲线挠在上面。
我看见你啦

网友B:
5楼 是滴, 我用 安川伺服 是有这功能的  ,想来伺服一般都有这功能  ,这个也可以当急停功能用

网友B:
一般用  直接短接,    既然你的问题出现了  可以试着 plc控制 禁止正反转  ,可以起到不接受信号的作用

网友E:
弄一个磁环

网友F:
如果死要改伺服那就定义伺服某个输入点的功能让脉冲失效...

网友G:
引用楼主midas于2014-05-30 08:42发表的 伺服马达被AC马达干扰了,希望大家进来讨论一下! :
情况是这样的:

           当AC马达正转或者反转的时候,通过两个KA继电器来控制。

           当这两个KA继电器某一个闭合,AC马达正转或者反转后,伺服马达它就误认为自己收到一个脉冲(干扰),有时候会干扰,有时候不会。

有伺服带抱闸的  可以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