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煤层气是一种储存于煤层及其邻近岩层中的自生白储型的非常规天然气。目前,作为煤层气地面开采的动力传动装置,主要是游梁式抽油机,螺杆泵的应用也较为广泛。由于煤层气井产量变化大,所选用的设备和方法应兼顾前后期的变化:既要保证在短期内将储气层压力降至解吸压力以下,使储气层尽早产气;又要保证均衡降压,防止煤层颗粒运移,破坏储气层,影响产气量。
一、抽油机存在问题分析
(1)、抽油机效率低
由于抽油机的电机负荷是按周期变化的,是恒速运行,开始起动时,负荷很大,要求启动转矩很大。在并考虑到长期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总是把电机拖动最大负荷作为选择型号的设计值。这样,造成“大马拉小车”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正常运行时负荷率很低,一般在20%左右,高时负荷率只有30%。因此抽油机的运行效率特别低,在我国平均效率为25.96%,国外平均水平为30.05%,可见,抽油机行业也是推广“电机系统节能”的重点行业。
(2)、开采作业工艺要求
在实际开采作业过程中,受储油量、井深、油质、杂质、含沙量、含水量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须经常性地调整作业冲次、冲程,甚至于电机的功率,同时,由于油田所处地理位置、纬度的不同,以及所处地区的气候等自然因素(一般是纬度越高,气候越寒冷,石油的黏稠度越大),也会对开采作业产生影响,要求抽油机根据实际工况进行相应的速度调整。
(3)、启动困难,机械损伤严重
由于电机全电压启动时, 启动电流(3-7)倍于额定电流,因此通常在带载电机启动时,会对电机和供电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而且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不仅无谓浪费掉大量的电能,而且对电动机的绝缘的威胁,严重时甚至烧毁电动机。产生较大的机械振动应力,严重影响到 抽油机及其它机械的使用寿命。
(4)、调节冲程的方法受到了诸多限制
抽油机的产量取决于柱塞泵的冲次数、渗透情况、漏失时间以及井下环境等因数。对于一些渗透情况较差的油井,需要调节电机主动轮的直径来调节冲程次数,操作受到了诸多限制。
二、IPC-MD系列变频器的技术优势
(1)变频回馈一体,更加节能
IPC抽油机控制柜采用IPC-MD变频器,比普通变频器多节能15~25%,热损耗为制动电阻的3%以下。
(2)谐波污染低
抽油机智能控制柜智能运行时采用MD控制器,IPC-MD采用双PWM控制技术,具有四象限运行的功能,满载功率因数接近于“1”,总谐波分量THD<5%,完全符合GB/T 14549-93国家标准。
(3)操作简单
使用油田最普遍的操作方式,直接启停抽油机,并可在线切换。
(4)其他优势
a 电源侧的功率因数提高,无需补偿装置就能大大的减少无功功率,可进一步节约上游设备的运行费用。
b 无启动冲击,且智能运行时,抽油机机械磨损减轻,维护周期可加长,检修费用下降,设备运行寿命延长。
c 与原来旧系统相比,控制器具有过流、短路、过压、欠压、缺相、温升等多项保护功能,更完善地保护了电机。
d 通过通讯监测抽油机系统各种电气参数和实现远程操作,为油田数字化建设提供底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