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RT。

有用过“正方向驱动禁止输入”与“反方向驱动禁止输入”信号的师傅吗??

具体有什么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这两条线是须要短接到0,你何不把其断开试试就知道结果!这样的问题没必要问!!真的试一下就有你满意的答案。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用于定点限制电机方向
tyjksd3535

网友C:
什么私服,应该是输入端设置和接线上有问题

网友D:
引用楼主midas于2014-05-30 09:17发表的 伺服马达“正方向驱动禁止输入”信号,哪位师傅了解? :
RT。

有用过“正方向驱动禁止输入”与“反方向驱动禁止输入”信号的师傅吗??

具体有什么用?

极限限位信号。需要常闭,断则停止并报警

网友E:
何不把其断开试试就知道结果!这样的问题没必要问

网友F:
安全问题,常开常闭的可以在驱动器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