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FROM K1 K29 K4M10 K1中的K4M10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K1M0 = M3 M2 M1 M0
K2M0 = M7 M6 M5 M4 M3 M2 M1 M0
.....
  • 下载积分:+1(hytking)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個1K 就是4個,
    2k  就是2*4  8個
    K4M10
    M10,M11,M12,M13,
    (         k1                 )
    M14,M15,M16,M17,
    (         k1                 )
    M18,M19,M20,M21,
    (         k1                 )
    M22,M23,M24,M25
    (         k1                 )
    (共16個都會用的)
  • 下载积分:+1(hytk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FROM K1还是H1?

网友D:
    就是将处在PLC  l号特殊功能模块块的29#缓存寄存器的16位数据读到以M10至M25位元件上反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