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在软件学习中,先照着一个程序编写一下,来适应软件操作,如图:

我想在D100中设置一个10S的时间,因为是ms,所以就要输入100,可是点击下面D100中的值时,还是出现这个窗口,没有地方来输入10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将以前指令后面的注释更改一下,怎么更改?谢谢!

网友A:
编辑模式下你只能通过MOV指令去更改你想赋予D100的值。所以请你下载到PLC,进入监控模式进行修改。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模式下你只能通过MOV指令去更改你想赋予D100的值。所以请你下载到PLC,进入监控模式进行修改。

Good Luck~

注释如何修改?记得有一个列表,关于每个指令的注释,在里面就可以修改,如何调出这个列表?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个置位100.00,后面想通过复位指令复位这个100.00,但是最后模拟的时候提示多重线圈输出,在实际传入PLC的时候,会影响生产运行吗?

楼主:
找到这个D100后,后面这么多空格,怎么填写这个100?是在+1这一栏写吗?

网友B:
在你上传图片中的输出查看窗口,如果在监控模式或者在线仿真双击登陆的D100就可以输入D100的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上传图片中的输出查看窗口,如果在监控模式或者在线仿真双击登陆的D100就可以输入D100的新值了

非常感谢,我试验了一下,在监控模式下可以输入,谢谢!

比如说有一个置位100.00,后面想通过复位指令复位这个100.00,但是最后模拟的时候提示多重线圈输出,在实际传入PLC的时候,会影响生产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21942]

谢谢,我终于知道从这里怎么输入数值了。

网友D:
在"经典输入模式"下 [点击图中的CI]pload=2] =1],在需要修改注释处双击,点确认就可以修改注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