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富士UG221H 与西门子S7-200通讯时 无法显示所制画面 只显示check闪烁 然后出现TIME-OUT 求各位大神指点怎么处理。。。救急
s7200是RS485 但POD是RS422能直接相连吗

网友A:
显示CHECK后TIME-OUT表明通讯没有建立。

UG221虽然是RS422方式,通过短接发送段以及接收端可以作为RS485使用,但是无法使用高速187.5K通讯。

所以确认你的通讯速率为19.2K后再次尝试。

Good Luck~
那怎么建立通讯啊  我只有一根25-9的缆线 求大神指点

楼主:
s7200不是9600吗 怎么是19.2K   而且怎么建立通讯  我只有一根25-9的缆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不是9600吗 怎么是19.2K   而且怎么建立通讯  我只有一根25-9的缆线

S7-200默认的是187.5K的PPI通讯。

早期的富士是不支持187.5K的~~~~

至于如何连接等,请阅读连接手册。

Good Luck~
是要通过STEP7软件的通讯设定来改变通讯率吗 谢谢

楼主:
是要通过STEP7软件的通讯设定来改变通讯率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通过STEP7软件的通讯设定来改变通讯率吗 谢谢

通讯速率由Step7 Microwin软件更改。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