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30):
现在最大150A电流,用的50平方的线,线缆皮烫手,现在夏天温度有点高35-39度的样子,这线缆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在并一根25的
  • 下载积分:+1(ogreman)
  •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50Mm²的电缆耐200个电流,温度39不算高。
  • 下载积分:+1(ogreman)

楼主:
    35-39是环境温度,线皮的温度就是感觉摸上去有点烫,但不是很烫那种,有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50Mm²的电缆耐200个电流,温度39不算高。

网友C:
    个人意见,不建议并线使用,一大一小更不应该
  • 下载积分:+1(ogreman)

网友D:
    理论上没有超过截载流量,是铜芯的问题不大,关键是否长时间负载大电流,如是建议换成75平方的较安全
  • 下载积分:+5(changyu033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ogreman)
  • 工程剩货工控产品,低价处理有需要可联系,或交流交换学习

网友E:
    理论改用75mm2应该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建议最好留有一定空间以备增容, 凡事得留有佘地. 切记 !
  • 下载积分:+1(ogreman)
  • 工控一家人 (老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没有超过截载流量,是铜芯的问题不大,关键是否长时间负载大电流,如是建议换成75平方的较安全

    50平方  200A 是短时间载流量吧   长时间100A啊   长时间不可能200A的
  • 下载积分:+1(ogreman)

网友G:
    首先你的502MM的线是否是国标的,是铜线还是铝线,再有就是你的负载为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如果是电流一直持续是150A,
    铜线502应该是刚刚好够用,如果你是用厂标50的应该有点危险,建议你换70的。。安全重要啊。。
  • 下载积分:+1(ogreman) 热心助人!

网友H:
    铜线是满负荷,没问题,铝线是超负荷,危险

网友I:
    理论上是通过查表估算电缆的额定电流值,但是试问现在是市场上还有标准的电缆?除非是定制。
    电缆一个需要看有效截面,还有一个需要看材质。为了这个事情在7年前和我以前的老板交流过多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个现状而离职的。
  • 下载积分:+1(张栋岭) 真诚感谢!

网友J:
    如果是国标铜芯线,200A,50平方没有问题,如果是铝芯线就要换75平方的

网友K:
如果温升过高的话,看看有没有谐波。

网友L:
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个电缆铜线平方面积必须是标准而且是足够,否则一切免谈。如果是标准足够的话这个电流是完全没有问题放心大胆用。

网友M:
理论上是在允许范围;非标电缆线和国标电缆线相差不少;我曾经用过非标50平方线带80左右的电动机电流;线发烫;说明质量好坏相差很大;事实实际中应用中;150a的电流;用75平方的标准电缆线比较合理;

网友N:
有问题的, 都烫手了还没有问题呀,

网友O:
你不是说大概40度左右?很正常,不超过70都没有问题

网友P:
手能摸上去还能用。

网友Q:
支持六楼。做电气自己留余量。以免出大事、现在的电缆质量猫腻太多,防不胜防啊

网友R:
嘿嘿,大家好,给各位打个招呼!!!!

网友S:
建议更换大一点线径的线!现在的线啊,没法说啊!我们这边如果要用6平方的线就得选10平方的!除非我们和经销商说好我要国标的!安全 安全 安全

网友T:
烫手时长时间吗?要根据你的电缆长度定,是距离远最好选70平的铜芯电缆。

网友U:
看你布线的方式,我经历过一个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我的是很多条线在一个线槽内,150a长期使用,后来发现线皮都粘在一起了,很危险。后来我改用75mm的了。

网友V:
负载持续率如果百分之百 换75的线
如果百分之六十可以用50的线
负载算法 以10分钟为准 工作6分钟休息4分钟

网友W:
长时间这样使用是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是通过查表估算电缆的额定电流值,但是试问现在是市场上还有标准的电缆?除非是定制。
电缆一个需要看有效截面,还有一个需要看材质。为了这个事情在7年前和我以前的老板交流过多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个现状而离职的。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去年国庆的时候我和老板亲自去到我们本地一个很有名的线缆厂买了一根95平方的铝缆线。厂方说是国标的,实际截面积有九成左右,但是回来后70平方的线鼻都塞不满。

网友Y:
50平方的安全载流量小于150A,更换70平方的电线。接线端子要连接牢固

网友Z:
引用 网友X: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去年国庆的时候我和老板亲自去到我们本地一个很有名的线缆厂买了一根95平方的铝缆线。厂方说是国标的,实际截面积有九成左右,但是回来后70平方的线鼻都塞不满。

个人的做法是,换小一级的线鼻和压线模或者换一个小一级的压线模(如95的线用一块95的和一块70的拼着使用)

网友AA:
用好线没有问题的。

网友AB:
5楼的图应该是电线,3*50+1*25的YC橡套电缆应该长时间可以耐140左右。短时间供电的,50平应该没问题。

网友AC:
没有问题。

网友AD:
@个人意见,不建议并线使用,一大一小更不应该
  如果使用并线,相同线径会好点吗?影响大吗?

网友AE:
还不是很热,温度高了线损高很多的,,,自己算一下得失啦,,,,

网友AF:
关键现在的电缆不是铜,不是铝,可能是铁
锁螺丝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F:
关键现在的电缆不是铜,不是铝,可能是铁
在我的工作经历当中就是50平方的铜线,长期载流量150安是超标的, 长期载流量是100A左右, 最大载流量200安没有问题 是短时间内

网友AG:
再增加一档用线吧,现在国产的产品不一定达到标准的材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