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AXon--32MR-ES的编程软件

楼主(2014-05-30):
士林AXon--32MR-ES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可用三菱PLC编辑软体,PLC类型选FXCPU 0N的即可!
下载积分:+1(whls888)

网友B:
直接用三菱的软件编程!选择on系列
下载积分:+1(whls888)

网友C:
软件 电缆和三菱的一样
下载积分:+1(whls888)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士林是三菱高仿品,软件和电缆一样。
下载积分:+1(whls888)

网友E:
士林50%的股份是三菱的,三菱只有把淘汰的技术给士林做,AX0n系列我也用过跟FX1N的差不多
下载积分:+1(whls888)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