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s-s与FX3G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31):
请问pws6600s-s与FX3G通信线脚位如何接?需要选择哪种通信协议?现在我设置是com2 通信灯会闪但还是提示无法通信。

楼主:
有木有谁做过的?

网友A:
海泰克的说明书上有详细的接线说明。

网友B:
我也一樣!
我有一個 PWS6600S-S
也有一個 PWS6600S-SC 的同樣的程序,同樣的通訊線,同樣是FX1N PLC PWS6600S-SC 能通訊上
PWS6600S-S通訊不上

网友C:
用485通讯,拿9针的232公头与422公头照着海泰克的说明书接两根线就好了
工控万岁

网友D:
可以去看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