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行三角形正反

楼主(2014-05-31):
用4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接星行三角形正反转

网友A:
一个正转接触器,一个反转接触器,一个星形接触器,一个三个形接触器,用一个旋钮开关转换控制正转或者反转中的一个工作,其他的和普通的星三角电路的方法接线就可以了。
如何接法
下载积分:+1(15921870041) 真诚感谢!

网友B: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会了

网友C:
有相关资料,看看就行了。

网友D:
在主接触器上,进主电源线,两两调换不就成了吗,只要能控制这两种线路可以相互调换就可以控制星三角正反转了吗?
下载积分:+1(陈桂新) 真诚感谢!

网友E:
网上非常多的百度一下就行。

网友F(2014-11-07):
可以看一下电梯扶梯电路图其主回路就是

网友G:
引用楼主15921870041于2014-05-31 22:11发表的 星行三角形正反 :
用4个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接星行三角形正反转

网友H(2014-12-15):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电路图。

网友I:
恒信电气

网友J:
做工控,不要忘了最基础的东东

网友K:
这电路最典型的是继电器控制的自动扶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