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欧姆龙CPU42我用CX-programmey7.3不能读写程序吗?谢谢,高抬贵手帮帮我吧。

网友A:
用CX-One,坛子里好多,自己搜一下

楼主:
谢谢啦.............1楼热心的版主;我用CX-ONe9.5把CQM1 -CPU41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了,无法把修改好的程序下载到PLC里 (对匡话显示;无法下载程序  UM被保护)用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把UM被保护解除掉,请版主们.高手们.师傅们帮忙指导。谢谢  谢谢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1楼热心的版主;我用CX-ONe9.5把CQM1 -CPU41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了,无法把修改好的程序下载到PLC里 (对匡话显示;无法下载程序  UM被保护)用了一天的时间也没有把UM被保护解除掉,请版主们.高手们.师傅们帮忙指导。谢谢  谢谢  谢谢啦

程序加密了! 一般不好破解!

楼主:
有办法吗?有解密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