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外接可调电位器编写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4-06-01):
三菱PLC怎样外接可调电位器编写时间继电器,具体步骤。

网友A:
你这种接法应该要用到A/D模块进行信号转换,基本模块只能执行开关信号。我也是新手
下载积分:+1(林自强) 真诚感谢!

网友A:
再说时间继电器本身可以用PLC的T呀,为什么要外接可调电位器去定时呀,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呀

网友B:
FX系列PLC本身自带有模拟电位器,它对应特殊数据寄存器D8030和D8031对应,然后编写转换程序即可。
下载积分:+1(林自强) 真诚感谢!

楼主:
LD M8000
OUT T1 D8030外面调节电位器就可改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