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700变频问题

楼主(2014-06-01):
我用PLC给变频模拟量输入频率,现在变频面板上显示40HZ,但是电机没有输出,监视只有频率,没有电压,没有电流,请问大神们该设置什么参数,主设置频率参数是什么

网友A:
电机: 电压·电流·功率·运行指令·频率

网友B:
运行信号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行信号给了吗
正解

楼主:
运行信号给咯,哎呀卡了一个星期了,本人觉得有参数可能没设,但不知道是那个,求大神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