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伦人机MT250D型号问题

楼主(2014-06-01):
比较老的机型,可以用电脑读程序吗?有没有密码功能的?还有读取和上传程序是通过RS232转USB吗?需要伟伦什么系列软件读取? 谢谢赐教

网友A:
读取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打开编辑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楼上的那位兄弟能告诉我怎么读取原人机的程序吗?用伟伦什么系列软件?还有就是读取的话屏幕后面的指拨开关需要拨到那些位置吗?愿赐教,小弟不慎感谢!!!!在线等

网友A:
软件比较古老了
10年前用过
上传了也编辑不了
没什么研究价值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