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解读!

楼主(2014-06-01):
求解所附程序的含义!

网友A:
首先要确定Z0内的数是几,假如Z0=10,那么上面的指令的意思是将d1210--d200;d1211--d201;d1212--202;d1213--d203中,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楼主可以看下编程手册呀

网友B:
楼上正解
D200 = D(1200+Z0);
D201 = D(1201+Z0)
D202 = D(1202+Z0)
D203 = D(1203+Z0)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