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1):
如图所示,怎么只有1200的PLC,是没装硬件包吗,还是得升级软件呢?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V12  Basic?  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找不到300了,虽然没用过这么高级的软件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B:
300用的是老版本软件!不是这个

网友C:
添加新设备--控制器

楼主:
我添加新设备,控制器里面没有300的CPU啊,楼上的朋友,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添加新设备,控制器里面没有300的CPU啊,楼上的朋友,你的是什么版本的?

Basic版本仅能对S7-1200编程,要全系列的,请使用博图专业版。

Good Luck~

网友A:
楼主,之前跟你说过了要专业版的才可以对300的编程,如果你的是Basic就无法添加300的机型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楼主不听劝  亲们都没招的
男儿当自强

网友F:
只有专业版才可以添加300的PLC.

楼主:
谢谢大家,我网上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