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个问题-关于CCLINK 从站 站号变更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4-06-01):
大家好:
假设CCLINK 各远程IO硬件接线是A-B-C-D,实际分配的站号是1-2-3-4.
我现在想把B,C站号互换,即B3 C2. 在不更改目前硬件接线的情况,直接
更改参数里面的站号能否实现互换?

网友A:
还需要站点的软元件地址做对应修改。

网友B:
1 程序里面站号改变
2 外部远程模块站号改变
3 注意改变后的IO分配 尤其是输入输出改变之后 程序里面的读取 写入
4 外部连线不重要 只要有之间间距 终端电阻 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以上问题我是在FX3U测试过的
另外一个问题 FX3U CC-LINK 只可以连接7个远程IO 书上说可以连8个
有大侠解释下吧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请教高手个问题-关于CCLINK 从站 站号变更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