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2):
Pro-faceGP377与FX1N连接不能通信
GP377与FX1N内部地址是怎么对应的?《上下刀时》《速度》《长度》用键盘输入显示对应FX1N的D0,D1,D2;《产量》用数字显示对应FX1N的D3.
FX1N的D0,D1,D2,D3是对应PRO-FACEGP377的D0,D1,D2,D3吗?把GP377的D0,D1,D2,D3改为LS000,LS001,LS002,LS003还是不行。望版主和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兄弟实在没辙了,手册太粗糙,看了几遍也没进展,哪位有详细资料的麻烦发个过来,谢谢1938710891@qq.com

网友A:
引用楼主1938710891于2014-06-02 10:50发表的 GP377与FX1N内部地址的对应关系 :
Pro-faceGP377与FX1N连接不能通信
GP377与FX1N内部地址是怎么对应的?《上下刀时》《速度》《长度》用键盘输入显示对应FX1N的D0,D1,D2;《产量》用数字显示对应FX1N的D3.
FX1N的D0,D1,D2,D3是对应PRO-FACEGP377的D0,D1,D2,D3吗?把GP377的D0,D1,D2,D3改为LS000,LS001,LS002,LS003还是不行。望版主和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兄弟实在没辙了,手册太粗糙,看了几遍也没进展,哪位有详细资料的麻烦发个过来,谢谢1938710891@qq.com

请检查是否于系统通讯地址冲突,不行的话上传你的工程文件,另通讯错误是出现的异常报警内容是什么,请贴图

楼主:
不好意思,水平太差了,搞了半天弄了这个图,程序怎麽弄上来还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2066]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6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