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51单片机如何长时间延时?

楼主(2014-06-02):
51单片机如何长时间延时?
单片机延时一个小时???

网友A:
定时中断中对变量累加,然后判断累加值。

网友B:
采用多级累加,1ms中断,1sflag,1mflag,1hflag,这样累加,要多久都可以

网友C:
二楼楼主,有时间把程序帮忙写一下,谢谢了

网友D:
路过,顶上去
长期回收拆机/二手/库存/工程余货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器等工业产品!(长期有效)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采用多级累加,1ms中断,1sflag,1mflag,1hflag,这样累加,要多久都可以
是这样.赞一个.使用中断.主程序累加要多久有多久.

网友F:
用while(1)循环。

网友G:
用中断,如12M晶振,设定62.5ms中断一次,中断16次后a++(a即为1S计时单位),当a=60S 后再分钟b++,依此累计下去就好了!

网友H(2014-07-22):
长延时子程序循环调用应该可以啊

网友I:
你需要程序延时还是定时器中断了

网友I:
for(a=0;a<时间/单位时间,a++)
delay100ms();
或者delay100ms(时间/单位时间);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ms
{
a++;
}
main()
{
while(1){
if(a>=时间/单位时间)
............
}

网友J:
起一个变量,与响应时间对照

网友J: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TIMER0 定时2ms中断.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D9; //reload counter value
timer2ms++;
    if(timer2ms >= 5)
    {
     timer2ms = 0;
     timer10ms ++;
     systimer10ms ++;
      if(systimer10ms >= 22)  //内部1M晶振
       {
       systimer10ms = 0;
       timer1s ++;
}
}
网上找到的

网友J:
     if(timer2ms >= 5)和if(systimer10ms >= 22)   改大就应该能延长。

网友K(2014-08-24):
计数器中套计时器,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