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突然停转

楼主(2014-06-02):
一台射吸水泵启动正常,运转一段时间后停止,再启动正常,过一段时间又停止,如此反复,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水泵多大,也曾处理这样问题,是星三角启动,更换辅助触头后,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的。

网友B:
首先看看 是不是过载保护了 再考虑其它 有些过载保护器是手动复位 有些是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会出现这种情况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
楼上说的极是,查看热继电器

楼主:
水泵功率较小370瓦,热继电器没动作,因为自带指示灯一直亮着。

网友D:
可能你安装了压力或水位控制器吧,或者定时抽水,这是正常的。

网友E:
请把问题说的详细一些,和一些细节。

楼主:
谢谢5楼,控制回路没有串联其他元件。电机为单相220伏、电容10微法,请问如何检测电机绕组和电容的好坏?还有一台同样的泵,用钳形电流表测的一根线电流为2.7安,另一根线电流为2.9安,请问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