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新手求助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楼主(2014-06-02):
FX2NPLC在触屏上显示速度和生产数量程序如何编

网友A:
需要在PLC内编写对应程序,在屏上读取PLC的对应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不难
比如MOV C0 D0
显示C0 或者d0都可以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你这样成吗?

楼主:
这样写成吗?请指导

楼主:
请问速度怎样编

网友C:
这个不难!用累加指令或者传送

网友D:
看看时速这样编写如何呀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楼主是说三菱的PLC亲~~

网友E:
要看你的速度怎样采集信号

楼主:
每隔几秒来9个

网友F:
产量除以时间,就是速度了。这样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写成吗?请指导
请用上升沿指令,否则计数不正确

网友H:
spd速度指令就行了的

网友I(2014-07-12):
学习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用上升沿指令,否则计数不正确
自己不懂不要装懂,没看到后面的INCP中的P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