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我不知道怎么写S0到X2在到后面的选择顺序了。

  就是说0步到后面的选择顺序怎么写。

0步就是X2 ,但是后面的没有输出线圈啊。

  我接不上来了,就是说方块4该怎么写。

  后面的选择顺序都必须经过X2 ,X2后面的方块4 里面的内容该怎写,或者有没方法取消掉方块4,直接到后面的选择顺序。

楼主:
我写来写去写成这样了,我想肯定错,但不知道怎么该、

网友A:
第一个图块0后面是转移X2,X2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块的,然后转移0条件满足到块20,转移1条件满足到块30,转移2条件满足到块40。属选择分支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来写去写成这样了,我想肯定错,但不知道怎么该、

判斷式
               X2         X0      X1
0 =    ------||---------||-------||-------------[  TRAN    ]

               X2         X0      X1
1 =    ------||---------|/|-------||-------------[  TRAN   ]

               X2         X0      X1
2=    ------||---------||-------|/|-------------[  TRAN ]

楼主:
那个最上面的顺序图0后面没有快了。我就是不知道后面没有快的时候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