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的好坏测量

楼主(2014-06-03):
请教大家,一个6×0.25mm2的电缆(双绞屏蔽线),如何判断出单根信号线(0.25mm2)内部虚断,如何判断出电缆内部单根导线绝缘层磨损后和屏蔽层虚接现象。有没有仪器或者示波器观察出来

网友A:
1.萬用表
2.絕緣電阻計
3.有疑問 ---> 換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