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组态王连接CP243-1,224XP——EM233——CP243-1,按以上顺序安装的硬件;以太网设置里面的模块位置是怎么计算的?模块占用字节QB--与模块对等连接个数都是什么意思?如果设成服务器连接,TSAP该怎么设置,如何计算?

                                                                      搞了两天了,没弄出来, 有劳大湿们赐教!

楼主:
已经通讯成功了,不过还是求各位帮忙详细解释下TSAP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TSAP(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 传输服务访问点
在计算机网络当中,传输层要在用户之间提供可靠和有效的端-端(如TSAP源端->[1]TSAP目的端的传输选择)服务,必须把一个用户进程和其他的用户进程区分开,主要由传输地址来实现。
(目标用户需要这样的说明:用户标识、传输实体、主机地址和网络号码。)
这时,传输层需要定义一组传输地址,以供通信选用。
传输地址用传输服务访问点(TSAP)来描述。
(为确保所有的传输地址在整个网络中是唯一的,传输地址规定由网络号、主机号以及主机分配的端口组成。)
在层次地址构成中,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在Internet用<IP地址><端口号>表示TSAP。
比如在Telnet的TSAP是中IP地址,端口23),应用层的进程始终处于监听状态,其属于静态分配TS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