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ZR原点回归求助

楼主(2014-06-03):
DSZR 指令做原点回归 DSZR X4 X0 Y0 Y4
搜索到近点信号 却不停止 X4接的是接近开关 x0接的是z相开集极信号;
求大神帮助!!
DSZR指令理论上是先搜索到近点DOG信号减速到爬行速度,检测到零点信号,电机停止。
现在我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到DOG后减速到爬行速度,检测到零点信号后却不停止,反而以爬行速度继续运转,求解。

网友A:
速度减慢了吗?
授衔真诚感谢您的回答!
速度是减慢了,但是只在检测到零点信号那一会儿减慢,却不停止。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B:
原点回归方向设的是正转还是反转。
原点回归时默认的方向 就是M8342是直接默认的。原点回归方向一直是面对轴逆时针方向的

网友C:
那就说明这个信号没起作用,或伺服参数设置不对,PLC程序有误

网友A:
Z轴没信号

网友D:
零近点号的持续时间太短

网友D:
近点号的持续时间太短

网友E(2015-05-01):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Z相零点信号的原因,你可以通过设置参数让Z相零点信号保持的时间长一点,或者像楼上兄弟说的那样,用外部的传感器作零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