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安川v1000 3kw变频器接反线后会炸机吗?

楼主(2014-06-03):
今天在一个控制柜中增加一个安川v1000变频器,以前1拖2改成1拖1,不能全部停电,只是把愿来一拖二的那路停电了,接好线,送电后就设置参数了,设好后按起动,发现显示oC,仔细检查发现一时粗心,把进出线接反了,还好没出事,把线接正后就OK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标题写的是什么意思??既然线接错了没炸没可以使用难道你还不满意??其实你犯的这个不是高级错误而是最低级最低级的错误,不值得商榷也不知道推广更不知道在论坛里发帖讨论!个人意见!!各位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好变频器呀,要是换国产的指不一定会爆炸了呢

网友C:
如果是三相进线都接到出线上一般一上电就会把输出模块烧掉。绝不可能还能设定参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把出线端只接了一条进线。

楼主:
越是低级的错误,就越容易犯,因为内心里不重视,谢谢各位。

楼主:
三根线都接的。没炸已属侥幸了。

网友D:
没这个可能吧,出、入力接错因该一送电就炸变频器模块吧,还有机会给你设置了参数。真不可思议了。

网友E:
楼主应该庆幸没炸机

网友F:
逗小孩玩呢?没炸机还能调参数?天方夜谭了

网友G:
变频器进线和出线分别错接是不会炸机的......只要不RUN就行...它也相当于接在一个整流模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