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3):
   现有一个项目。是输送皮带电子称配料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设备。这是第一次做。心里没底。所以上来看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成熟的方案来借鉴一下。设备是:两条输送皮带送料。在皮带末端都装上电子称,并配变频。一条主输送带送主要原料,送了多重原料,另一输送带跟据这个重量按设定配方比例输送另一种原料而达到产品的要求。当主输送带送的原料速度加快时,另一条电子称配料带也要跟着调快变频来加快送料。来达到配方的要求。还有配方可以随时在HMI上更改,在HMI上可以看到以按配方配好的原料的重量。
这种设置不只那位有做过。请指教一下。用PLC(三菱,西门子,OMRON都可以)+加变频+电子称重设备+HMI。请问需要些什么详细的硬件。还有有没有实例程序。给个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可以外包嘛!我帮你搞定

网友B:
说实话,你这个配料方案,看似简单,但我们搞自控的人都知道,这里面包含的技术和知识可不少,
PLC编程要精通;组态HMI画面要娴熟;皮带电子称测得的模拟量信号,现在一般都和PLC通讯交换数据,会准确设定变频器参数;甚至PID闭环控制回路都要用上;其他调试经验,基本电气常识,元件选型等,就更不用说了,恕我直言,有搞过该项目的朋友,传资料给你,要看他的“度量”啊,呵呵,因为这可是自控人心血和技术产权啊。

网友C:
我这有套废弃的跟你差不多的设备,也是两条皮带称按设好的比例配料,只是多了二个施胶泵及几个施胶水用的称重桶而已。PLC是S7-200 226的,屏是威纶MT510TV4CN的,变频是施耐德ATV31的,称重传感器看不清是那产的。硬件大概是这样连接的:称重传感器经过4---20ma的信号放大器转换后,直接进PLC 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由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变频器(未发现有通信线),屏的画面跟你说的几乎相同,只可惜这屏的程序传上来不知何故不能反编译,PLC程序比较复杂,看到头痛。PLC程序与屏的程序一同上传,大师如能将屏程序反编译,请上传。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46 K) 下载次数:142

网友D:
引用楼主fhy0410于2014-06-03 16:12发表的 求输送皮带电子称配料方案,如有实例和实际成熟的方案最好。 :
   现有一个项目。是输送皮带电子称配料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设备。这是第一次做。心里没底。所以上来看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成熟的方案来借鉴一下。设备是:两条输送皮带送料。在皮带末端都装上电子称,并配变频。一条主输送带送主要原料,送了多重原料,另一输送带跟据这个重量按设定配方比例输送另一种原料而达到产品的要求。当主输送带送的原料速度加快时,另一条电子称配料带也要跟着调快变频来加快送料。来达到配方的要求。还有配方可以随时在HMI上更改,在HMI上可以看到以按配方配好的原料的重量。
这种设置不只那位有做过。请指教一下。用PLC(三菱,西门子,OMRON都可以)+加变频+电子称重设备+HMI。请问需要些什么详细的硬件。还有有没有实例程序。给个学习一下。

这个可以说是 连续称重配料设备,也算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难点应该不在计算反馈上,是在你的送料配料误差上面,配料精度稳定在百分之零点几。输送材料是颗粒的还是块状,我也是在学习,共同探讨吧。

楼主:
是啊,看是简单,其实里面包含了不少东西。所以现在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