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绝对位置控制

楼主(2014-06-03):
那位做过三菱伺服驱动器绝对位置控制,请详细描述其硬件搭配及实现方法?

网友A:
绝对位置控制使用绝对定位指令完成的。
硬件搭配应该就是 PLC(脉冲输出轴数自己确定),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网友B:
放大器加电池,占用plc几个输入输出点,

网友C:
也有PLC和伺服通讯定位